楼主(2010-09-29):
那位大侠明白手电钻调速原理?盼指教。有内部电路图最好

网友A:
是转速调整还是转矩调整?电路不同的!

网友B:
手电钻一般用第二个图。

网友C:
用第二个图的多

网友D:
该图能实现电机换向吗

网友E:
第二个图的电机是交流的,用于手电钻,在突加负载时容易堵转,钻头被卡住。而第一张图,采用直流电机串励驱动,可实现低速大转矩控制,也就是说允许堵转,且堵转力矩大。应该很好的。

楼主:
学习了,谢谢!请问手电钻的正反转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F:
串电阻调速

网友G(2012-03-11):
今天拆开了一台,发现调速开关内并没有可控硅、电阻等元件,只是机械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