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近日设备老出现一个怪现象,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设备部件会自动动作,在机器运行中会很危险,刚开始以为是PLC模块电源故障,像接触不良等等原因都排除了,输出小信号继电器也换成新的了,但是还不行。后来又领导说是信号线的通讯有不好的时候,在上图中像三通的粗线是信号线吗?还是电源线,它起到什么作用那个?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三通的粗线是信号线

网友B:
是通信线,吴动作是可能与通信有关的。

网友C:
应检查输入设备有没有短路!你把输入线折掉试试!

楼主:
感谢chenqing309、glc5678、华星电仪三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D:
三通的粗线应该是总线,和别的设备通讯用的,
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设备部件会自动动作并不能直接代表PLC接线的问题了,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E:
看样子像进口设备,是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F:
我这次的新机器也是遇到同样的怪事,有一个动作怎么都不正常,并且也就是这个一个动作不行,其它均没有什么。机器刚装配好时是试过的,一切正常,但现在却是突然不行了。我想了程序是不可能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就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了,但电脑监测,传感器也正常。后来发现自动上料的振动盘和主机架之间产生火花,这是肯定接地不良产生的了,于是把振盘接地,这时机器的故障转移到另一个动作上去了。再测量,主机的接地也不好(系统接地和电源接地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是机器的功率小,用了插排,插排的接地不良),于是主机再接地,机器正常。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干扰源进入我的PLC?电路和控制系统完全不相干,控制电源也是用的开关电源,零线也是不接地,标准的三相五线制线路。虽说我的机器只用了单相220V,但是与地也是毫不相关的。
所以说,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了。

网友G:
建议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H:
这是A-B品牌的PLC;

网友I:
可能是有干扰电压的串入,因为PLC一般有5V电压左右就会点通

网友J:
干扰脉冲经常干扰到plc,每个plc都可以设置滤波常数,可以滤掉1部分的,另外,plc的输入0通道前几位相对敏感(比如高速计数)最好不要用做传感器输入(易受干扰),适合用做开关信号,但急停,启动等有关安全性的,建议加入延时(tim)4-8.这样一般的干扰就不会引起误动作了。

楼主:
程序运行了三年了,一直正常,现在才出现这个问题,看来应该是通讯有异常的。近日好像又正常了。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像进口设备,是什么品牌的PLC?
进口的AB的PLC

楼主:
谢谢wushulin老师的回复,国外的设备要求都比较严格,像接地这个问题是大问题,做不好他们肯定不愿意,系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装一个隔离变压器就可以解决
这个应经安装了,是PLC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A-B品牌的PLC;
ZCMY老师接触过呀!?不知道您有着方面的学习资料吗?

楼主:
感谢guomei1345 、gpy4691老师的指导,这些方面的原因都是一种可能,可是我感觉无从下手去查。

网友K:
楼主,你如何确定外部信号没有输入?这是套什么设备,用在什么场所?有没有位置检测开关。如光电开关。

另,你提到,设备会部件会自己全都动作。是瞬动,如跳动然后自己停.单一从你的描叙不能判断此模块的前端是不是有相同的模块。在连续生产线上,因为上端指令需要向下级从站送出,相互间的数据包会因为通讯干扰或信号丢失。

你的PLC用的同轴电缆通讯的,需要主要站与站间,通讯卡的稳定性和同轴电缆接头的氧化引起的故障。

建议你考虑通讯故障。

网友K:
处理方法,如果可能在同轴电缆接头处加中断电阻,75欧姆。这个阻值可能需要你看说明书来确定。每个品牌的可能不一样。如果还有故障,更换故障模块的通讯卡,做好监测记录。

另,有些PLC,如施耐德Modicon/984系列 在出现电源故障时,也可能出现通讯混乱的故障。但总体分析,还是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