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光耦?

楼主(2010-09-29):
上图是松下FP2系列PLC的输入模块X16D2的内部电路,它的COM端可以共+24V,也可以共0V。主要是里面的光耦的输入端是反并联的两个发光二极管(就是椭圆形虚线框里的部分)。这种光耦,以前我没有见过。请问市场上有没有这种光耦?
是不是我的理解错误,它根本不是一种光耦?

网友A:
肯定有,具体代用的不记得了。相当于输入没有极性分别

网友B:
肯定有的OMRON C**P
OMRON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C:
当然有了,双向光耦嘛,例如夏普 PC 814

网友D:
OMRON的CJIM系列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E(2010-11-18):
交流电,和直流电,都能用

网友F(2011-02-26):
不用这样的光耦,用普通的光耦只要在前面加一只全桥也能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