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稳压二极管是反并联在电路中的,利用电击穿,可以恢复的特性,而直流继电器(或者直流接触器)的线圈线圈两端反并联的续流二极管,也是利用电击穿,可以恢复的特性。请问续流二极管选型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用稳压二极管?两者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网友A:
续流二极管不是“电击穿,可恢复”!!是利用它的单向导电作用!
续流二极管根本就不能选用稳压管!!
稳压二极管利用的是反向特性!
续流二极管利用的是正向特性!

网友B:
楼上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C:
二楼说得没错,可以补充一点。也有将二极管和稳压管串接后接成续流电路的,成为有条件续流电路。当断电时电感线圈感生电压低于稳压管击穿值时,则续流回路不通,自感电势由电感线圈的内电阻消耗掉;当断电时感生电压值高于稳压管击穿值时,续流回路生效,将线圈的储能消耗掉。
另外,续流回路,也有采用压敏电阻元件的,还有采用温敏元件的,有多种形式。当然,也有选用稳压管的。

网友D:
跟三楼的观点一样,顶起。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

网友E:
2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续流二极管是消除直流回路中因电感负载两端电压、电流突变引起的反向电压保护;稳压二极管是做为稳压电源使用的。稳压二极管可以“削波”。

网友G:
二楼还忽略了一点,并在继电器二端的二极管要高速型,普通二极管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H:
赞成
三楼说的很好,很全面,学习了!能和三楼楼主交个朋友吗?我QQ是280745024!

网友I:
二楼正解

楼主:
11楼,你说的高速管指的是不是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百度上推荐这两款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0-11-01):
继电器,接触器的续流二极管选型,要大于2倍电压,那电流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J:
2楼说的很好

楼主:
电流一般选1A即可,选2A或者更大的,那效果更好了。

楼主:
说直接点,直接选1N400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