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只认一个

楼主(2010-09-29):
我用丰炜的plc和显控的触摸屏通信没问题,但是plc下载不了程序,我把plc和触摸屏传输线断开就能下载了,我想知道原因。请大哥大姐们赐教。

网友A:
PLC和触摸屏的地址是不是冲突了

网友B:
你把PLC的开关拨到STOP位置,应该可以直接灌程序了。连着触摸屏时PLC一直在收发通讯,所以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