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LC开方

楼主(2010-09-30):
我使用一个孔板流量计,它产生4-20毫安电流信号,但这个信号和流量不是线性关系,需要开方以后才能换算流量,我不知道如何开方,如何换算流量,我使用的S7-200的PLC,三菱FX2N的软件我也有,不知道做用过类似的工程能否给个示例,谢谢了。
如何使用PLC开方

网友A:
S7-200的PLC用平方根(SQRT)指令对32位实数(IN)取平方根,并产生一个32位实数结果(OUT)

网友B:
S7-200的PLC用平方根(SQRT)指令对32位实数(IN)取平方根,并产生一个32位实数结果(OUT).

仔细看手册,不难.

网友C:
呵呵;如果你的PLC支持这个指令,这个不难完成;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谢谢,我以前是在整数计算里找,是方向性错误,谢谢大家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使用SQRT

网友D(2011-08-19):
三菱为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