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我使用的一个流量计它能输出脉冲信号,1000个脉冲为一个立方的,也可以输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20毫安对应每小时500立方,我现在的想用FX2N的CPU来计算一个月该流量计的总流量,最好直接使用CPU模块实现,不建议再使用特殊模块。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三菱的PLC,但如果仪表的脉冲数比较快那么你的CPU就需要配有高数计数模块,否则计量不准。或者你的CPU自带模拟量输入的。如果你是用脉冲的话那么累计一个月的脉冲数然后除以1000就是体积了。如果是模拟量的话那么你就换算4~20mA对应每秒或者毫秒是多少方水,然后做累加,个人认为计算脉冲比准确

网友B:
直接使用CPU,那只能用脉冲了;
4-20毫安的电流信号是要加模块的;

楼主:
谢谢了,我决定用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