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如何显示

楼主(2010-09-30):
请问1:如何用把从仪表哪里读过来的十六进制表示的ASCII码转化成十进制显示
     2:如何把十进制的数转化成仪表能接受的十六进制表示的ASCII码
先谢谢了

网友A:
不知你是用什么把仪表里的数据读出来的,如果用的是PLC,PLC里有ASCII码与十进制相互转换的指令

楼主:
我用的S7-200的PLC  没有ASCII转十进制的指令

楼主:
只有ASCII转十六进制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