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一台上料泵,电机Y225M-4  45KW  84.2A  380V  三角形接法  软启,运行空载电流32A,负载电流达100A左右,查电器线路无故障,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负荷过重!

网友B:
知道过载了,再查什么地方过载。

网友C:
运行空载电流32A,负载电流达100A左右 肯定会过载的啊  你电机小了 负载太重了 把你电机换成55KW或者更大就行了

网友D:
检查要点:1、检查电源电压是否过低,三相是否平衡;2、电机与机械传动解开,检查空载电流是否过大;三相是否平衡,电机转子是否有拖底(轴承损坏造成的噪声、发热)等。

网友E:
既然电路没问题,那还是检查一下泵吧,如果以前正常的话。

网友F:
机械故障.....

网友G:
对,机械故障的几率比较高。查下传动系是否犯卡?传动系轴承,也包括电机的转子轴承。空载电流还是属于正常的。

网友H:
扬程太低,流量过大。

网友I:
空载时是正常的,负载时负荷过大,有可能机械传动、硬件卡滞造成电机过载
个人观点

网友J:
机械可能有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K:
如果你的设备是配套的设备,建议检查机械故障,

网友L:
空载电流是否有点高了,。同意楼上说的 如果是成套设备 应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扬程太低,流量过大。
正解!

减小流量即可。

网友N:
进料出口是否变小了,和心血管一样堵塞了吧!

网友D:
有条件——如有相同设备的,用比较的方法、替换的方法可较快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O:
机械故障

网友P:
机械故障可能性大.请楼主详察后回复

网友Q:
齿轮箱有有没

网友R:
负荷过大

网友S:
过载是肯定的,你可以通过电机的皮带盘改小来改变转速试试,j
间接的给电机减负也可以,我估计效果不是很好,换电机才是正确的

网友I:
也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