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论坛的各位大侠小虾: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变频电机加速/降速能力?
有个项目控制系统用的是西门子的S120,变频电机拟采用西门子的。
电机功率要求110Kw,额定扭矩不低于700Nm,额定转速1500rpm
【西门子电机】参数如下:
----------------------------------------------------------------------------------
   型号      标称功率(Kw)    额定转矩(Nm)       转子转动惯量(Kg.m^2)
----------------------------------------------------------------------------------
1LG4 310-4AA..   110               707                   2.0
----------------------------------------------------------------------------------
按照公式:
                 α = T/J
α  ---  角加速度(rad/s)
T ---  扭矩(Nm)
J  ---  转动惯量(Kg.m^2)
算得的角加速度为 353.5(rad/s)
由于  一圈为2π ≈ 6.28 rad
即, 西门子电机的角加速度为 56.3(圈/秒)
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从静止0rpm到额定转速1500rpm需要26.64秒??
但是在S120里面,可以设置的斜坡功能调速曲线那又怎么理解呢?

楼主:
什么电机能够满足功率扭矩要求,而且调速能力能达到要求?
客户要求电机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加速能力为800r/s,降速能力为600r/s
什么电机能够在满足功率扭矩要求的同时调速能力能达到要求?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有相关能够解决问题的产品可以推荐。
只要能够解决问题,贵点也无所谓。
有人推荐我用大功率的伺服,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没有人给点意见吗??各位大侠

网友A:
“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从静止0rpm到额定转速1500rpm需要26.64秒??”

这样不对吧?1500rpm是转/分,要换算变成转/秒,才能与加速度的量纲一致。另外,极限加速度还必须要把电机轴系的转动惯量一起来计算,而不仅仅是电机轴的转动惯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电机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加速能力为800r/s,降速能力为600r/s
什么电机能够在满足功率扭矩要求的同时调速能力能达到要求?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有相关能够解决问题的产品可以推荐。
只要能够解决问题,贵点也无所谓。
有人推荐我用大功率的伺服,不知道行不行?
你选择的这个电机满足要求没问题的。两秒中从0加速到1500rpm,可以的,绰绰有余。再小点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