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三菱FX2N的PLC外接端口只有一个圆形接口,已接上威纶触摸屏了,可我想用电脑进行在线监控调试,不知应如何连接?如何操作?

网友A:
有的,威伦通的通讯口可以设置为穿透功能。
这样就行了。
我试过的

网友B:
加个通讯板也很简单的;

网友C:
加个232bd就行了

网友D:
恩,穿透功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