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买了一个JSS48A-2Z时间继电器用了一个来月,不知怎么老在原来设定的20分钟动作,怎么改动时间也不好使,通电设定断电设定都不行。那位师傅遇到过请指点。

网友A:
你对照说明书设置一下

楼主:
说明书很简单,试过了不行。坏了,咋会是这样子呢?

网友B(2010-11-02):
使用不当造成的问题,请参考说明书:要复位!!!

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1. 时间继电器具备设定记忆功能,开机或复位后设定的数值就不能改变,若要改变须重新复位.
2. 使用时断开电源再接通时间间隔须大于1秒.
如使用间隔较短时,建议使用复位端子或复位按钮复位,复位时间≥0.0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