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各位大佬,請指點~~變頻器上面電容是如何選型的啊?
一般
330uF   400V   85℃ 35 X 25
390uF   400V   85℃ 25 X 45
680uF   400V   105℃ 30 X 50
220uF   400V   105℃ 22 X 45
330uF   420V   105℃ 25 X 45
560uF   400V   85℃ 30 X 45
例如下面的型號電容,應用在什麽規格的變頻器上面啊~~

网友A:
这些放在单相220输入的变频器还是可以的,三相输入的容量太小了。

楼主:
請問那如果要做三項的,需要什麽樣的規格呢?
一般對電容有什麽特殊的要求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找一个电解电容制造商一问便知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主要是考虑容量和耐压。直流母线的电压三相要考虑耐压1000V甚至更高,同时容量要根据纹波公式计算。对于450V的电容器,估计要3只串联才行。单相输入的直流母线电压要考虑400V的两只串联。

串并联电容要考虑均压电路。

也就这些注意的了。关于直流母线电容器纹波容量计算的方法,可以“百度”获得,到处都是这方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