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大電容在變頻器上面起到什麽作用啊?對電容有什麽特殊的要求啊?~~~

网友A:
储能、平波作用。要注意的是,一要耐压足够;而要容量与满负载匹配。容量选小了,会造成在大负载时控制不稳定。

网友B:
直流滤波电容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储能、平波作用。要注意的是,一要耐压足够;而要容量与满负载匹配。容量选小了,会造成在大负载时控制不稳定。

经典

网友D:
你说的那个电容一般是指蓄能电容吧。滤波电容有的变频器带,有的不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电容一般是指蓄能电容吧。滤波电容有的变频器带,有的不带
储能电容,在直流母线的作用也是平波。储能电容的计算依据是什么?就是根据用户的纹波系数来计算的。如果储能电容不能平波,那它存在的意义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