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本人是新手,对这方面还不是很了解,请各位师傅指教。
我厂有一台7KW滑差电机,出现如下故障:
首先打开电机,然后打开调速表开始调速,出现类似摩擦的声音,就好像他想转但是有阻力阻挡他转不动的感觉。不是负载重的原因。然后我更换了接三根测速线的那个线圈,还是以上的症状。然后怀疑是不是励磁线圈的问题,但是又不懂怎样的标准是好的,所以查找故障的工作搁浅了。
本人此次不但是想求教各位师傅关于此故障的解决方法,更希望各位师傅能指教关于滑差调速的知识。有教学视频最好,或者图片之类的,在此谢过啦!

楼主:
请各位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A:
滑差调速原理图

网友B:
轴承故障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的指点。那个图我看不懂,还有应该不是轴承的问题吧,我怀疑是不是励磁线圈的问题呢。
如果励磁线圈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还有,怎样测量励磁线圈的好坏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的指点。那个图我看不懂,还有应该不是轴承的问题吧,我怀疑是不是励磁线圈的问题呢。
如果励磁线圈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还有,怎样测量励磁线圈的好坏呢?
谢谢。
如果励磁线圈的问题.控制器上的保险马上就会烧了,我觉的两者有点相摩擦,轴承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同意4楼说的  是轴承坏了

网友E:
是天冷了,齿轮油太稠或过多。我遇到过。修好了回个信。

网友F:
你测量励磁线圈有没断路(N年前修过滑差调速,电阻好像几欧不超过10。如果有2台以上,你可以比较一下)。滑差调速器励磁有没输出,调动速度看有无电压和变化(直流)。也可以用100W灯泡接在励磁出线上最明显,以往的经验多数故障在滑差调速器。如果是轴承用手转动皮带轮(把皮带拆下)看转动灵不灵活。

网友G:
更换变频吧!我们单位已经更换完毕!
励磁电压90V,电流5A;线圈直流电阻33-35欧姆,(电阻好像几欧不超过10欧姆)可以肯定已经短路了!
 更改方案可以见本人2010年9月22日发表的题为《滑差电机改变频的方法》的文章,请你仔细阅读和分析。(2010/9/22 17:05:21发表的文章)!

网友H:
滑差离合器调速确实机械的事比较多。如果是变频器,正好相反,机械上没什么环节了,电控解决调速。

网友I:
在不加电时将电机和滑差头盘一下就可以大致判断轴承好坏了

网友J:
1、励磁线圈可以测绝缘好坏。
2、有没有断路。
3、先保证拖动电机运行正常。
4、转差离合器有没有被物料堵住?
5、调速器是不是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