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9-30):
在控制柜中变频器的三根进线为什么只有两根通过接触器控制,还有一根直接接到变频器上,变频器的D+,D-,上外接电容,起何作用,谢谢各位

网友A:
你那变频器是几千瓦的啊     哪种牌子的     变频器进线不是三相的吗

网友B:
所有的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不都是2根线吗?380V控制回路不是从三相电源上任意取两相吗?呵呵

网友C:
控制回路不就是2根线吗?

楼主:
艾默生,是三相的

楼主:
变频器进线是三根进线的

网友D:
D+、D-是直流母线的外接头,外接电容是为了缓冲无功能量的
进线断2根不安全,但是你的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在直接进变频器的那相电源上取的?

楼主:
L3为什么不经过接触器呢???

网友E:
你那是新设备上的还是旧的设备啊??????

网友F:
接触器
是不是接触器有一路触头坏了,先这样临时使用的!

楼主:
是新设备,做的都是全新的控制柜,纺织机械的,德国人研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接触器有一路触头坏了,先这样临时使用的!

网友H:
没碰到过这种接法的,一般是三根相线啊

网友I:
很奇怪,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J:
应该给变频器提供控制电源,出现故障接触器断开变频器故障丢了等

网友K:
应该先把现场的情况搞清楚

楼主(2010-10-31):
请问什么作用啊?变频器外接电容的

楼主:
R\J是什么单位 啊??是在做RC电路的那个电阻上看到的

网友L:
貌似不太安全

网友M(2010-11-30):
同意10楼,正常的话不能这样接啊

楼主:
德国设计的,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