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30):
求助:孔板流量计数据如何处理
请教一下使用过孔板流量计的高手,我听话该流量计输出信号经过压力变送器变送出的4-20毫安和实际的流量非线性,需要开方,比如说流量计是0-40立方每小时,20毫安相关于40立方,12毫安不是一半的流量,而是要把12开方然后再换算流量,我不知道这个开方后的换算如何换算,请用语言描述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去查看孔板流量计说明手册,上面有计算公式,  实在找不到  我发给你。

变送器是测量孔板流量记两边的 压力差,所以出来的4--20ma是压力差,并非流量,需要开根计算。

流量计算公式的一些系数与孔板流量计本身有关,你必须拿到它的标定书。

网友B:
孔板测流量时,流量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而差压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与被测差压成线性关系。明确了这两点,用公式就可以计算了。
    公式如下:Q12:Q22=△P1:△P2
    式中:Q1---最大流量;Q2---任意流量;△P1---最大差压;△P2---任意差压。
    (说明:由于打字的原因,Q12、Q22后的2是表示Q1.Q2的平方, 就连下边的方根也打不出来)
以楼主的问题为例,计算如下:
    Q1*(△I-4/20-4)的开方=任意流量
    40*(12-4/16)的开方=28.3立方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