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1):
一污水排水系统

有两台电动机    打自动后用浮波控制   高水位开低水位停。
电动机是用220V的。

高水位M1工作 M2不工作 抽完水后,  到第二次高水位M1不工作M2工作, 到第三次高水位后又轮到M1工作M2不工作,如此不停轮流工作下去。。。。(最重点是不能用时间继电器只能用接触器和继电器控制)我公司是用这个系统我想搞清楚电路图,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这个电路图,请有心人帮帮忙。谢谢!

                          电工初学者一问。

网友A:
这跟单按钮控制马达正反转的原理是一样的.论坛上好象说过这个问题,去找一下

网友B:
参考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C:
在加一个M1常闭触点电路就稳定了
引用 网友B:

网友D:
没看明白,我也想找这个电路,还有消防稳压的

网友E:
高位触点如果不能迅速断开的话,是不是会有两台泵同时启动的问题,继电器J得电后

网友B:
谢谢WANGSHIXIA指出错误!!
互锁触点安排有误!已修正!请各位拍砖!

网友F:
建议使用交替继电器(exchange relay)来实现马达交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