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1):
GX-DEVELOPER-8.52中文的编程软件不能新建工程,也不能与PLC 连接是怎么回事,请老师指点下。

网友A:
如果安装过程中勾选监控模式将不能创建工程。

如非以上原因请审视自己的操作系统是否为Ghost版本。

至于不能与PLC链接,那么可能原因为:
1、通讯设置错误
2、通讯线缆问题
3、PC问题
4、PLC问题
5、人的问题

网友B:
特意来看看cvlsam的回复,cvlsam早!

楼主:
不能新建他提示,已经被其它程序打开,
指定的是有写保护FD内的工程。
安装时我什么都没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