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1):
在网上下载的台达可编程软件也画好梯形图了,但用编程电缆连接好点PC写入PLC后出现的是通讯逾时错误。敬请高手能帮我解答,谢谢了。

楼主:
坛里朋友怎没有热心的啊,希望引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只试过ES2的。
通信端口、通信站号设置是否正确,PLC是否已通电。

网友B:
台达的什么机型? 有相对就的编程线不? 用的什么形式的连接方式

网友C:
电缆型号?

楼主:
谢谢诸位,问题解决了,是换了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