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51板子

楼主(2010-10-01):
自己买的51板子,简单的驱动继电器的51板。自己编程。自己测试很好用。怎么一装到电箱里程序就容易跑飞呢?

板子裸的,没有加防护之类的。有时启动后程序飞,有时候停止后自己又启动。前提是自己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啊。自以为是干扰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求解

网友A:
以前做驱动电磁阀,加了光耦都死机.在继电器或电磁阀线圈加二极管消一下断开弧.设计电路时候电源和接地做宽点.具体看电磁抗扰了.

楼主:
说的挺明白的。很感谢。

网友B:
如果周围有变频器或行程开关之类的器件, 干扰会很严重. 参考一下电磁兼容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