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开关控制

楼主(2010-10-01):
]我是做高低压的工作的。新工厂所以有新设备,我不明白的就是在开关的"开”“合”“储能电机”"失压“等线圈是加一个二极管,接法是串接的。工作电压是直流220V。开关是4KA,国产品牌。

网友A:
能上个图吗?

网友B:
我也是做高压开关的,主要利用220的电源通过调压器调压后交流变直流模块变直流电,线圈是加一个二极管,主要起稳压和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