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1):
公司一台机床主轴使用590+控制器-160A.机修修之前正常,修过主轴后再开动后出现这个报警.
驱动报:过压
此报警条件是:电压超过设定的120%, 持续1.5秒.激活
诊断说明说:1.电枢连接不好   我们重新检查接线并对连接处做了处理肯定不会出现接触不好
         2.三相电源都正常,相电压为380V
             3.厉磁也没问题.

请问:有没有哪位师父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参数中有没有可以降低电枢电压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可能是停台的这些时间有人动过590面板上的调节器
就是接测速机那个端子上面两排可调的那个
调节那个可以调节反馈电压(直流测速机过来的电压)
可在10-199V之间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