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1):
一台海利普变频器(output55kw AC380 ),驱动一台变频电机(380v  69.9A )带罗茨风机供沼气发电机气源。在实际运用中,出现恒速中过载保护动作。

请问各位应该如何处理。

可以排除电压不稳定,电机绝缘因素。罗茨风机是台返厂做完保修的机器。

网友A:
既然是返修机,就要考虑电机的轴承及磁隙在组合时是否到位,先别忙着否定电机无故障的想法。

网友B:
查看过载保护动作整定值,与电机运行时及电流是否一致,是否超过了电机的额定电流。以此来判断是电机的问题还是装置的问题,然后再有针对性去解决。

另外,新修的电机就未必是正常的电机。先不要妄下结论,通过实际判定,确认故障点。

楼主:
可能是我的语言组字上有问题。罗茨风机新修的,但电机没有修。

由变频器驱动电机,电机通过皮带带动罗茨风机。罗茨风机与电机是独立分开的。

楼主:
皮带是好的,为了保险起见,也更换了皮带。

网友C:
你把皮带拿下来,让电机空转。测电流。看是否会过载保护。

网友D:
变频显示的监控的输出电流,,,和设置的过载保护电流比较,只要是电机的温升不是太高,,,过载电流调大一点也没有什么事的,,,,,,,,

网友E:
先把皮带拿下来测电机空转电流,再把皮带装上测电流,看一下罗茨风机装上和不装上电流相差多少,这样基本能分清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很感谢各位同行的帮助。

电流检测用哪类型的钳表好?普通的测得不准吧。去掉罗茨风机,电机不过载。我第一时间测试过。

我是这样理解故障现象出现的原因的,不知道对否
因为是负压工况,在气体负载变化下,发电机要求的用气量增加,致使变频器提升转矩,此时就会出现恒功率故障或机械负载过载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