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2):
不知道各位同行有谁用过托利多散料秤和煤抓斗秤,我厂的煤抓斗秤船老板老说我们的秤有问题,偏少了,比如他在他们那里过秤1200吨,来到我们这个煤斗秤来卸煤才1100吨,相差100吨啊,我们也用过砝码标定过了,结果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不要说是老板那里本来就是1100吨,相差也不能那么多啊100吨啊)

楼主:
郁闷啊,没人理我

网友A(2010-12-30):
如果秤静态没问题的话,秤出问题的几率要小的多
你可以从以下几点检查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1,煤的含水量,以及过程中的损耗;
2,查看秤的运行情况,放料门是否有漏料现象;
3,港口抓机操作工是否有闯红灯现象,就是料斗秤的警示灯红灯闪时不能加料,绿灯闪方可卸料到称量斗内;
4,港口抓机操作工,从船上卸料的时候,物料撒到河里或码头上了;
5,过程中是否有人作弊,包括现场的人、还有船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