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2):
24台变频器分三个柜,每个柜8台变频和一台PLC,第三个柜的第一台变频出了问题,把第二个柜的第一台换上不能启动,变频器的参数是一样的,通信我不懂,请各位老师帮忙。谢谢!

网友A(2010-11-01):
是怎么通信的??

是否因为通信地址不同啊?

网友B:
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是新设备,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问题,出现问题,可以加多描述下,楼主要在线啊

网友C(2011-01-19):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通信的??

是否因为通信地址不同啊?

赞同,如果是MODBUS通讯的话要改一下从站的通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