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2):
变频器经常出现接地报警,但重新接地线还是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没有搞清楚报警的意思,还是把变频器更换了吧,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先用摇表检测一下电机是否损坏

网友B:
重新浇一遍电机的绝缘后再试,问题应该出在电机身上。

网友C:
电动机有问题或者是变频器到电动机的动力电缆有问题。

网友D:
电缆太长了,漏电就大

网友E(2010-11-14):
是不是电机接地啊,或者是从变频器去电机的电缆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F:
怎么测出漏电有无,有多大?请说明下

楼主:
报警信号显示的

网友G(2011-01-04):
有可能是接地的方法不对啊 ···

网友H:
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老化了 或绝缘失效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I:
除了可能是电机和连接电缆的问题之外,还应该考虑到逆变输出模块是否有损坏的现象;如果逆变模块损坏的话也是有可能出现此类报警的。

网友J(2011-12-10):
看看漏电报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