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2):
请教防爆电机的穿线管该采用什么样的管子,如何安装穿线管?

网友A:
用镀锌管并且接地

楼主:
硬管怎么和电机接线盒连接呀?

网友B:
我公司的全是防爆的设备,用镀锌管并且接地外,漏一点线是没事的,只要电机接线盒密封好,主要是防止电机接线盒内部虚接或者短路接地,引起的电火花,对外部的有害气体,或者依然物,引起反映,造成危害,及火灾,

网友C:
防爆电机只是要求接线盒喇叭口要用挡圈、密封圈、压板,其它地方要求一样

网友D:
我用过蛇皮管

网友E:
用防爆软连管

网友F:
用镀锌管并且接地电机接口用防爆软连接哦

网友G:
把电机接线盒喇叭口切掉,上车床车出内扣,与外面车好外扣的镀锌管相连,或者与防爆扰性管相连
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你可以参考

网友H:
7楼junjie与9楼lizhengchao提到了用防爆软连管。
如何做,也与场所的要求有关。

网友I:
我们都用防爆挠性管的,这东西也挻贵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