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2):
我们厂里有个翻斗电机,在没有放料的情况下,可以左右翻出去,翻回来,有料了时候很难翻出去,有时候还不动,电机是4KW的,没有料的电流是7A到9A左右,有料的时候电流是200多到400,电压在380左右,电机没有任何问题,换了新电机也是这个样子!大家给个意见。
走吧!人总要学着长大!

网友A:
你本人懂电工技术呀?4kw的电机额定电流本来就是8A左右,怎么能够工作到200A以上,还是检查一下机械上的问题吧。

楼主:
就是说奇怪才来这里提问的,你懂不懂?
走吧!人总要学着长大!

网友B:
我也不懂。
我想了解一下的是:机器以前正常吗,同类型的机器呢?
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先查负载。

网友C:
二楼讲的很好。4kW电机,额定电流就是8A左右(针对三相异步电机而言),你空载时就有7-9A的电流,就等于空载时,电机就满载了。这怎么回事?电机不会选小了吧?

很有可能这个翻斗的转动部件犯卡或轴承坏了。

网友D:
鄙视楼主!你是来求助的,怎么能出口伤人!!别人没有收你一文钱,完全是好心帮助你!你凭什么这样,,,,,,
支持二楼,没有反驳你是因为人家肚量大!你不觉得脸红吗??

楼主:
那你要我怎么说?他说的话就不中听!
走吧!人总要学着长大!

楼主:
就是奇怪,额定电流我当然知道是多少啊,就是装上东西的时候电流为什么会有200到400不定的情况。以前用的电机也是4KW的,烧坏了几个,重新换个新的,能开几个小时,后来就都是那种情况,电机会很热,接触器也烧坏了两个了····
走吧!人总要学着长大!

网友E:
200到400A电流?不是吧?

楼主:
已经测量过多次了啊,我们电工都在那里搞不动,总工程师都来了,太郁闷了~
走吧!人总要学着长大!

网友F:
排除电机故障,应该是机械传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G:
200a电流,4kw的电机不烧才怪

网友H:
装上料后,用手盘一下料斗,模拟电机的动作过程,看力是否恰当或有无卡滞现象,首先电机电流不可能达到200A,顺此思路逐段检查,你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I:
机械负载重,电机功率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测量过多次了啊,我们电工都在那里搞不动,总工程师都来了,太郁闷了~
能晒晒拿什么测的电流吗?最好采用电量示波表类的仪器,看看是什么波形。就是堵转电流(交流电机的颠覆电流也到不了这么高吧?是不是搞错了。另外电机供电电源上口有保护吗?是否有动作呢?还是检查下你的检测仪器是否出了问题呢?

网友J:
猛一看会有这种情况
还是仔细查查那里不对,隐性问题没有找到,不然电机、继电器等还是会烧坏的
不可思议

网友K:
4KW电机,你的接线电缆不过就是2.5mm2~4mm2。如果电流达到200A那么电缆早就烧了。

网友L:
关注
我也是搞电气的,但没弄明白,继续关注事情的发展!

网友M:
接连烧了几个电机,如果电路没问题,是不是传动部件出了问题。

网友N:
支持2楼的说法哈!

网友O:
没有放料的情况下,可以左右翻出去,翻回来说明机械部分没有问题,我个人认为是负载过重,电机功率偏小导致的,电流大了时间一长肯定要烧电机的,设计上有缺陷啊

网友P:
如果是老设备经前工作正常的,那么接条临时线到别的控制柜上试下吧。
你那有可能是哪一相接触不良等。
还有再怎么搞你那电机也不可能出现200A~400A电流,测量的量具不是档不对就是不合式。

网友Q:
相信楼主是多加了一个零了,4KW的电机,不可能出200A到400A的电流,堵转都没有这么厉害的,建议楼主搞清楚具体数据再上来提问。

网友R:
是否测量仪表档位选择错了?

网友S:
楼主,问题搞清楚了没?要是能截几张图放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T:
请检查电源进线是否有接触不良造成缺相现象,你的机器控制线路可能存在严重缺陷,热保护去那里了,没保险吗?

网友U:
楼主电路设有保护吗?
4KW电机有200A电流,电机里面的漆包线受得了吗?

网友V:
笑死了200。400安是什么概念。一通电所有东西都开花。。。怎么还能工作一段时间呢?来了总工程师?太夸张了吧,只坏个轴承而已。

网友W:
楼主查到问题后,最好能发上来,,,,让我们都学习一下,,,,,,想不明白,,,,

网友X:
200A或400A的电流,电缆是会爆的(4KW电机是不会用很粗的电缆的,2.5平方就够了)。查一下别的原因。

网友Y:
还是将电机改大吧。

网友Z:
因为负载达,电机太小,换大的。

网友AA:
4KW的电机这么大的电流电机会着火的。

网友AB:
20A、40A倒是有可能.....

网友AC:
4KW的电机 电流什么会达到200A 那还不烧啊

网友AD:
200A.........笑而不语

网友AE:
建议厂里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机吧,另外量一下空载翻斗时电流多少?以此来判断是不是机械问题。先查出来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是修电的医生啊!

网友AF: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测得200-400A电流的。如果这样大的电流,直接顶开关了。如果开关不顶跳,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虚假电流。

不要太迷信仪器了,有时候测量仪器的隐性故障会害死人。

至于装料后部能回来,肯定是机械卡死。不要总钻到电气回路里想问题。

网友AG:
只能说你们测量的电流表有问题,机械方面有问题,多查多看。

网友AH:
200A?400A?你用的多大的线?居然不烧!!

网友AI:
4kw电机,200-400电流,单位是什么??如果是200-400A,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真有200A到400A,一通电,热继就爆了,电缆也烧了,接触器触点也可能烧,有合适的空开的话,升不到这么高就跳了。

网友AJ:
电机太小了,电流表也不准吧

网友AK:
200~400A??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