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

楼主(2010-10-02):
电焊机38千伏安。66千伏安是多少千瓦? 多少电流?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A:
看说明书

网友B:
电焊机的铭牌上标有详细的参数。

网友C:
你可以按照变压器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的铭牌上标有详细的参数。
一般电焊机上都有的,看看说明书上有没有

网友E:
先查到功率因素才能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