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焊机问题

楼主(2010-10-03):
人摸电焊机的焊条这头怎么不会触电啊,不是有回路:焊条——人——地下导体——焊机另一头  吗?

网友A:
电焊机的二次绕组是低电压的一般空载70v左右。

网友B:
你叫那人站在水里试试

网友B:
不怕死的可以试试

网友C:
勇敢的人可以试试,本人被人试过,没死

楼主:
那他们是怎么换焊条的啊?我看见他们是空手换啊?

网友D:
hehe,一个低电源,一个是电阻大呗

网友E:
一只手抓住焊条内的金属   另一只手抓住另一端地线  。这样试试有没有感觉?以上可以在干燥的地方实验人体感觉。

网友F:
那是应该你站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加上你人体的阻抗
通过你人体的电流较小所以你感觉不到
要是在潮湿的地方就不通

最好不要以身试电

网友G:
所谓不触电原因如下;
 1,电焊机焊接的副绕组线圈与接交流电源的主绕组是隔离的。
 2,副绕组线圈空载电压只有70v左右。
 3,焊接工人作业时穿工作鞋的。
 4,综合以上原因 ,在天气干燥时因其电压较低,人接触时一般是感觉不到触电的。

网友H:
呵呵,潮湿的地方,你本身的阻抗就接地了,也就是你与大地之间的阻值很小,几乎为零,你在与旱条连接就形成一定的电压回路,有回路肯定有电流流过,你也就肯定会触电,在干燥的地方,你本身是与大地绝缘的,和鞋有关,你在与焊条连接就行不成回路,也就是你与大地的接地阻值够大,电流很小,所以你感觉不到,也就感觉不到触电了》

网友I:
在干燥的地方没事,在潮湿的地方会被电到的,我被电到过,即使是穿了绝缘靴也是不行

网友J:
如果你鞋子干的,另一支手也没有对地线引起回路,一般电焊机是不会引起你有触电感觉。
如果你鞋子湿润,或另一支手有对地引起回路了,就会有触电的感觉了。

网友K:
你的手是湿的,或是你摸到了焊条的金属部分,你的身体有接触到了地面,或焊机的接地线

网友L:
有人夏天戴一金项链在管道里烧焊出汗后通过项链导电给电死了

网友M:
电焊条的外部不是有绝缘层吗?

网友N:
绝缘鞋。真傻,问题太幼稚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叫那人站在水里试试
光脚Y就可以放倒

网友P(2010-12-26):
曾今试过烧焊的时候一手拿焊条,一手无意碰到接地线,
感觉的到有点麻,不过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不过最好不要试。

网友Q:
焊条外部是助焊剂 不是绝缘的

网友R:
你没有见过电死人的啊,

网友S:
不要玩火了,注意安全

网友T:
千万不要以身试电,这可不是好玩的!!!切记

网友U:
特殊工种操作证里有这么一类:电气焊

网友V:
不信可以一手拿焊条金属部分,一手摸地,也可以光脚板去摸焊条

网友W:
一个参数可以让人致命的最低电压和电流,100V,80mA,超过这个值,想活命就离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