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这个是I\O地址分配表。。。
  电路图都找不到。不知道这个XA6132铣床。和W62铣床的电路图是否一样。。。
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指导下!!!!
   或者是有什么材料提供也行!!!!
谢谢了!!!

网友A:
   XA6132与W62的电路图,应当不一样;
   其电路图可从网上搜索,或从原厂家索取,或根据实际电路绘制,从另外途径获得的图纸、应与实际电路对照。
   须了解其工作过程、及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