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请问这种组合导轨精度高吗,是哪生产的,是用3个伺服电机控制,前后,左右,上下动作的吗?谢谢。

网友A:
看起来像铝合金材质的。

网友B:
是气动的吧,用检测开关定位,精度应该一般。

网友C:
无杆电动缸,精度一般般,只是体积小点。无其它。原理是伺服或气缸行走,然后在丝杆或活塞杆上面来一个强力磁铁,这样就拉着上面的另一个吸符件行走了。所以精度只是一般了。一般用来搬运轻型物件,也就是普通机械手或者说是机器人吧

网友D:
气缸吧!好像是日本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