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30公里LED.180w.1200百个灯。用多大电缆。电压降怎样计数。

网友A:
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
师傅们,好急啊!!!

网友B:
你要用两芯电缆或三相四线电缆

网友B:
你最好能取多个地方的电源

网友B:
如查用3*240+1*120的电缆,到最后要压降218V

楼主:
谢谢了,还能详细点吗?

网友C:
如可以,采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D:
用高压电 变低压电 30km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查用3*240+1*120的电缆,到最后要压降218V
多点控制,方便检修

网友F:
我算了一下每相只有70KW,根本不需要压降,LED不是有开关电源的吗?视在功率大于250KW就可以了

网友G:
分几断线路取电吧,单路的话线要好粗大了,线损也大。

网友H:
楼主,压降太大了,可否采取分断供电。

网友H:
分段供电。

楼主:
谢谢师傅门指点,学习了。

网友I:
30公里要用10KV配电方式,2公里用一变压器变380V三相四线供电,至于多大的电缆,要看你2公里内有多少路灯功率。要用15个10KV变压器。你这工程不小,最好请有资质人设计,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J: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30公里太远送低压得多粗电缆呀,送出高压再变压吧。

网友K:
还是多点取电,电压降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