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三菱哪个型号的PLC,能控制3个伺服马达,是用续电器输出的,还是晶体管输出的?谢谢。

网友A:
FX3系的,晶体管;
FX1N/FX2N加个模块也可以;

网友B:
FX3U系列的!!!!!!!!!!!!!

网友A:
FX3G或FX3UC晶体管的也是一样的;
不过这些是没插补功能的;

楼主:
请指教,是选F2N加模块的划算,还是选F3系列的 ?谢谢。

网友C:
三菱编步进或伺服,本来就不是便宜事,模块价格更高了。程序又不是很好做,太累。不如用松下,永宏,国产信捷。这些都比三菱要便宜和方便。

网友A:
呵呵;三菱定位模块价格比较高,肯定是一个主机更合算,不过你要核对一下主机自带的三轴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FX3x    晶体管系列机型都可以。

网友E:
可以用3U的,能带3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