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铜线每平方安全载流量      谢谢!

网友A:
电线截面电流计算方法

网友B:
有口诀的
10下5.百上2,25、35四三界,75、90两倍半,高温穿管8、9折,铜线、裸线升级算。
例如4平铜线。
铜线升级算,就是4平的可以当6平的算,因为6平在10平以下,就用6*5(10下5)=30A
如果在高温环境需要8折30*0.8=24,如果穿管需要9折30*0.9=27

网友C:
就是按照3楼的口诀,相当好记

网友D:
口诀很好·!!!!!

网友E:
最好还是看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技术参数为准。根据载流量表,选择线径。另外,对于200A以上的线路电缆,可根据载流量采取并联线缆的方法敷设,比较经济。

网友F:
这铜线升级算是 按照倍数升级还是导线截面大小升级的呢?急需大侠们回答?谢谢~!

网友G:
当然是按线圈截面的大小升级啦,就是说铜线的载流量要比铝线的载流量大一级,此口诀指的是铝线的安全载流量,铜线的计算要比铝线大一级来计算

网友H:
能对口诀解释详细一下吗,我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I:
25、35四三界,75、90两倍半,是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么?

网友J:
那个电工口诀上有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