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淘宝上有一种叫小超人节电器
家庭      到底管用吗?

网友A:
买个试试就知道啦,呵呵

网友B:
应该是功率补尝用的吧,在家里不一定好用的,还有就是老式的机械式的电表有用的,现在的电子电力电表就没有什么做用了吧。

网友C:
前几天见过一个,2只电容并联,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D:
如果不能自动测量相位一般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