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的“主机/从机“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03):
上面是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在不同机械和设备中的定义,请问”主机/从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0-12-13):
用的是485通讯

网友B:
主机/从机的意思就是,这台变频器是“主动”控制还是“从动”控制的意思。在传动的控制工艺里,有一种控制就是主-从控制。讲的是两台电机同轴驱动。这就要求两台电机的控制必须要以一台为“主动”,另一台为“从动”。其中,“主动”控制的系统,为恒转速控制,而“从动”控制的电机就不能为恒转速控制了,因为如果也采用恒转速控制,那两个电机就会“打架”了。到底“听谁的”?因此一定要有一台为“从动”,也就是跟随着“主动”电机运行。这是控制工艺问题。变频器的这个功能也是为了控制需求而设置的。

网友C:
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主从控制,谁有资料,麻烦上传一下,谢谢!!!!!!!!!!

楼主:
多电机拖动系统,都要有一个主机,其他都是从机或者辅机。

网友C:
各位有没有资料,希望发到我的邮箱lglyl@126.com,谢谢!

网友D(2013-10-05):
急救!!急救!!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在主/从运行时,当主的速度在220米/时以下时,从动的那一台能正常运行,当主动的那一台速度在220米/时以上时,从动的那一台就会停运,提示过流。请问那位高手能帮我分析分析,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D:
急救!!急救!!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在主/从运行时,当主的速度在220米/时以下时,从动的那一台能正常运行,当主动的那一台速度在220米/时以上时,从动的那一台就会停运,提示过流。请问那位高手能帮我分析分析,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希望有这方面资料能提供点分享一下!!我的邮箱81903412@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