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3):
 本人是半路改行做电工,没有任何基础一切靠自学,那个苦哟。近日在网上看到交流接触器双重联锁电路图硬是看了好几天才大概看明白,想请教众位高手。

 一:自已认为控制电路是如下所述,不知对否

 假设左边那个接触器是A,右边那个接触器是B。那么A接触器的控制电路是:从断路器某相引出线--保险--热继电器常闭触头--停止按钮常闭触头--B接触器起动按钮的常闭触点--A接触器起动按钮的常开触点--B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头--A接触器的线圈--保险--断路器另一相。并将A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头与A接触器起动按钮的常闭触头并联。

 二:如果上面所说没错,那么我看电路图中由A接触器起动按钮的常开触点9--B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头时,为什么线路图不是画着直接到右边B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头处9、11,而是非要先到左边A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头9、7的9上面去,再回到右边B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头9、11上?同理,B接触器起动按钮的常开触点15--A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头时,为什么线路图不是直接画到左边A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头15、17上,而是先接到右边B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头15、13的15上,再接到左边A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头15、17上?

网友A:
无论接在那个点A的9,还是B的9,都是一样的,那就要看那样的接发比较整齐、美观了。

网友B:
原理图如下,参考:

网友C:
图画的不错,搞机械的?

网友D:
3楼提供了原理图,我觉得从原理图、再到接线图,容易理解些。

网友E:
怎么有点像星三角起动的控制图啊

网友E:
看错了,应该是正反转

网友F:
你还是从原理图看起比较好,看实物图很晕人的

网友G:
准确的说这个应该是按钮和接触器双重连锁的正反转线路

网友H:
那是为了电机启动后有自保

网友H:
按钮和接触器双重连锁的正反转线路

网友I:
双重联锁就是用复合按钮加上接触器辅助常闭触点进行机械和电气双重联锁。

网友J:
原理图正确。只要按着原理图来接线,就错不了。当然因为元器件的摆放位置不同,个人的接线习惯和风格不同,如果没有工艺文件的约束,可以比较随意的连接。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符合原理图的节点连接,这个电机开关控制系统,就可以正常的工作。

网友K:
建议,FR不要直接接相线,最好是接在公共零线上,,因为国产的质量不好,我碰到过

网友L:
是电机的正反转电路,取接触器一对常闭辅助触头闭锁另一只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M:
从图看楼主下了苦工

网友N:
最好是接触器连锁或是按钮连锁,都用的话处理故障会很烦的。。。

网友O:
这是个正反转图,其实用接触器常闭点互锁就行了,没必要用按钮在互锁,接线也比较容易,还有如果两个都用的话,也更好了,
画图的时候把接线图也做出来,不就更容易了,。
用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画图就能生成接线图!

网友P: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Q(2011-11-19):
上面这个图是按钮、接触器双重联锁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