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4):
我厂有台设备 上面以PLC核心的控制柜,以编码器读数工作,出来的产品有长有断,不知道怎么原因了,编码器屏蔽线直接接入接地。不知道可以接地否?

网友A:
OK
编码器的接地要单独接地,不能和变频器和大的电器元件的接地一起,要不编码器的屏蔽层就直接剪掉,不要接地,如果接在一起,有可能会引起干扰,还有要注意大的电感元件需要很好的接地!如果确定是干扰问题,就在大的电感的进线侧加装噪音过滤器

网友B:
编码器的检查先检查机械连接是否有松动、传动打滑等,然后才检查电气部分,接地要求按说明书。

网友C:
机械间隙需要调整,

网友D(2011-06-26):
用MHM-02 系列高速光栅隔离器,将编码器信号进行隔离、转换、整形处理。可以避免计数误差。

网友E:
赞成!!!选对材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