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4):
今天听一朋友说他遇到的一个问题。连续数月发现电能表计量不准确,经检查线路、校表都没查出故障,一次偶然发现原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两个接线端子上,其中一个接线正常,但是另一个却没有剥掉导线的绝缘层(2平方的单股铜导线)直接压在接线端子上,且一次侧带有100-200KW的负载。此互感器就这样运行了数月,居然没出现事故???后来把绝缘层剥掉后正常接入,互感器还可以继续使用。

互感器没有烧掉,绝缘没有被击穿,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是100多KW的负载啊!!求高人讲解!

网友A:
设备不是满负荷工作吧?再不就是设备质量太好了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怎么会烧呢,除非你点把火差不多。电流互感器2次侧开路会形成高电压低电流,在人不接触的情况下是没有危险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变压器,2次侧你不接负载它会烧???????

楼主:
谢谢2楼师傅的指点。我记得我看过一些书本,介绍过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话会感应高电压,会烧坏电流互感器。
那么请问师傅,感应高电压的话,能有多高呢?

网友C:
理论上是无穷高的~!

网友C:
还有请问楼主是干什么工作的?怎么会说出2平方单股铜导线这个词?

楼主:
在一个渔业公司做电工的。
这句话说错了吗?请指点

网友D:
楼主的疑问我也同感,电流互感器付边不允许开路,变压器付边不允许短路。这是上学的时候专业课就讲到的。除非原边没上电。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确要产生高压,但在电表接线中一般将中心点接地,所以即使有一端开路,也不会产生高压。那是将互感器的电压强制拉至与地同电位。那楼主所说情况无非是那一相的二次电流设了计量不准而已。

网友F:
学习了。无穷高电压

网友G: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话会感应高电压,会烧坏电流互感器。

网友H:
ct主要有三种电压等级58V220V380V
小子你省了三个月的电费了

网友I:
什么时候出2平方的线啦,郁闷

网友J:
我也想问2平方的线什么时候出来的电压高要看你的是多大的400/5就是1760V

网友K:
互感器一端接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无穷高的~!
    会有多高呢?···无穷高???100KV够不?750KV呢???
    理论中说;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的含义是,电压互感器的线圈匝数较多,较细,短路时会烧毁线圈,100V左右的电压降到0V,肯定会烧了,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的含义是,电流互感器的线圈匝数一般在100匝以内,但是较粗,它负载的电器阻抗很低,有的里面设有二极管之内的电子元件,当开路时,接近零伏变成了几十伏,串联的电子元件可能会遭殃,因为电流很大,通常几A,可是“无穷的高”理由是什么?它就是PWM上的高频变压器,那么长的线圈最高也就是几千伏,何况它还是普通硅钢片互感器呢,······
    如果有“无穷的高”,像雷电一样,谁敢去停电检修?更不要说电都不用停,接上就完事了????

网友M:
电流互感器付边不允许开路,变压器付边不允许短路。

网友N:
我好想在那听说过,理论上是这么回事好象还要看你一次电路的电流情况。
2平方,很好理解,非国标的2。5平线甚至不到2平。只是字面上的事情。
期待高手回答!继续关注!!

网友L:
这个主要电压不会特别高像“无穷的高”,的原因是磁通量和磁密度达不到饱和状态,低磁饱和材料《氧化锰铁芯,氧化铁芯》又不合适低频率,所以几百伏就最高了,

网友O:
2平方单根铜芯线只有非标哪个系列才有!!!

网友P:
楼主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是带着绝缘层接上去的,如果真的有“无穷高”的电压产生,就会击穿绝缘,形成通路,就不会造成计量不准了。

网友Q(2010-12-04):
真的不会烧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怎么会烧呢,除非你点把火差不多。电流互感器2次侧开路会形成高电压低电流,在人不接触的情况下是没有危险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变压器,2次侧你不接负载它会烧???????
应该在万v左右,你说的烧坏应该是指互感器绝缘层有裂纹才会爆毁

网友S(2011-01-04):
不烧的原因是,互感器的开路电压,没达到击穿互感器绝缘电压。

网友T: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话会感应高电压,我记得书上说的是因为安全问题所以不许开路,但没说会烧。

网友U:
我就遇到过,用了三年才烧了CT,也是兄弟们粗心,CT二次有两组,一组接数显表,一组接保护,显示表正常,保护一直没注意。今年七月发现显示表C相无电流,才发现CT已经快烧穿了,底面钢板都熔了个洞。其实当时也没查到原因。换了个CT又用了一个多星期后,才发现保护C相无电流,一查线路,C相保护开路。测量CT温度也不高,红外成像仪测量C相比A、B相高十度左右,也就四十度。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同行,巡查时要仔细查看各电流显示包括保护及显示表。渐愧!

网友U:
补充一下,是07年新投运的高压柜。是厂家在端子排上接线时错位了一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