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疑问

楼主(2010-10-04):
变频器是不是只能用于低于工频的频率调节啊,如果高于工频呢?

网友A:
现在变频有两个大的类型,一个是斩波变频,这个是不能搞于工频的。如果是逆变的,他可以把频率改变到任意值。

网友B:
变频器分交交变频和交直交变频。交交的最高频率约为电源的1/2,交直交不受电源的限制

楼主:
我这样说吧:如果一台电机的额定转速是2500n/min.通过变频器调节能达到2500以上吗?为什么

网友C:
变频调速高于50Hz或低于50Hz都可以。一般的变频器,可以在0-400Hz以内任意可调。甚至有的变频器还可以更高。关键是变频电机是不是可以。应该按照变频电机最高转速的极限来使用。才能安全。

网友D:
一般通用变频器 频率可以在0--500HZ区间内调节。若要高于工频,还要看你带的电机能不能受得了

楼主:
如果说电机或者说其它的被控对象在工频的时候已经到达额定转速或者工率,那频能调节到500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说电机在工频的时候,已经到达额定转速或者功率,那频率能调节到500的意义是什么?
弱磁升速。负载要求的转速很高,且需要驱动能提供恒功率的特性。此时,就要把频率调节到工频以上以满足负载的需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说吧:如果一台电机的额定转速是2500n/min.通过变频器调节能达到2500以上吗?为什么

当然可以,主要还要看你的电机和负载怎样

网友F:
从理论上讲变频器输出频率是可以高于工频的,但从普通电动机的实际应用来看是不行的,也可以说许多变频器的高频率输出形同虚设,因为大多用户用的是普通电动机,超过工频应用时机械强度、轴承寿命、噪音、振动等问题就会出现,再者对于风机、泵类负载超过额定转速后轴功率成立方比例上升,所以对这类负载用的变频器从安全出发,厂家就固定了380V对应50HZ, 用户根本无法改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