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

楼主(2010-10-04):
各位大侠:
     您们好,我这里有两台富士变频器,分别是18.5KW。15KW的,都是一拖三。负载均为水泵。两台变频器设置参数一样
业主要求不用三台水泵一起抽,一台抽就可以,试水时,18.5KW的三台水泵分别试机均没有问题。
   但是试15KW那台变频时。1,2,3号水泵单独试水,均运行8分钟左右频率就自动降下来,直到停止。就像按
了停止按钮一样。没有任何故障信号显示。
  为什么18.5KW的可以连续运转,而15KW的就不行呢,会自动停机呢?

 盼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18.5KW和15KW变频器所带水泵的参数是否一样?

楼主:
您好,水泵参数不一样的,18.5KW的就是带动18.5KW水泵,15KW的就是带动15KW的水泵的

楼主:
两台水泵只不过是大小不一样,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说明书里面也无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B:
应该看看给定信号,停机的时候给定信号是否被撤销了?是不是外部的问题?你的给定是面板按键给定吗?如果是,那变频器的内部有问题了。可以找富士变频器的技术支持。求助一下。

楼主:
您好,信号是通过面板按键给的,那看来要找厂家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