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4):
50匹螺杆空压机,线长35米,大概需要多大平方的铜线,

网友A:
电机多大的!

网友B:
问题的关键是需要知道负载多大才好计算。

网友C:
1匹=750W 我也不记的了,

网友D:
10平方或6平方(连续负载时比较满)均可。

网友E:
如果是星三角的话16平方6根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平方或6平方(连续负载时比较满)均可。
你试试看,不烧才怪。

网友F:
看穿不穿管,穿管要25mm²,不穿管可以用16mm²铜芯线,最好用25mm²铜芯线哦!

楼主:
50匹。37.5kw,16平方铜线,大家看够不够。

网友G:
50*0.75=37.5KW
37.5*2=75A
16平方穿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看,不烧才怪。
^_^,不至于的吧?当然,6方是小了,10方线小但不会烧的。16方线是合适的。我给算错了。不好意思啦。

网友H:
25平方的啦。。。16平方的有点偏小。。电线会发热的。。你的负载电流在压力高点时肯定不止75A的电流的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5平方的啦。。。16平方的有点偏小。。电线会发热的。。你的负载电流在压力高点时肯定不止75A的电流的啦。。
支持

网友J:
50P的空压机+干燥机+照明电源+排气扇恐怕最少也得25平方的线

网友K:
25平方穿管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平方或6平方(连续负载时比较满)均可。
你试试看,不烧才怪。
37.5KW的空压机正常工作时如果10平方的铜芯线烧了我马上回家种地! 按计算10平方完全够了 但考虑承压启动 还是现在16的好
图片是软件计算空气压机计算电流和导线选择

网友M:
国标的可以用16平方的铜线,
如果是水货线那么请选择25平方吧。

线长35米,我建议使用25平方的铜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D:
10平方或6平方(连续负载时比较满)均可。
这位老兄,我不想跟你抬杠,但是,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建议,技术是要有理论根据的,不知道你的这些线径选用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参考的,给人家的是些误导的数据!谨慎点好吗?人家是求助,不是开玩笑。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平方或6平方(连续负载时比较满)均可。
你试试看,不烧才怪。
37.5KW的空压机正常工作时如果10平方的铜芯线烧了我马上回家种地!按计算10平方完全够了但考虑承压启动还是现在16的好
图片是软件计算空气压机计算电流和导线选择
10平方线,35米的距离,你不回家种地才怪,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网友O:
16方的线较稳妥。
空压机可算作长期运行负载。

网友P:
50P的空压机  至少也得25平方的线   我们公司的50P汉钟螺杆机 用的35平方的国标铜芯线  还有点点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平方或6平方(连续负载时比较满)均可。

 你试试看,不烧才怪。
37.5KW的空压机正常工作时如果10平方的铜芯线烧了我马上回家种地! 按计算10平方完全够了 但考虑承压启动 还是现在16的好
图片是软件计算空气压机计算电流和导线选择
我厂37KW空压机。16平方都很烫手。不要说10平方了。。。。。。。

网友Q:
如果长期运行加上线长,考虑线损,前期投资大点,25-35平方比较合适

网友R:
我公司用的是25平方铜心线

网友S:
380V,至少25平方铜线

网友T:
不要低于16平方线

网友U:
三相电机用16平方的就够了,你可以看一下铭牌呀

网友V(2011-04-12):
呵呵,楼上说的对呀,可以加入空压机维修QQ群131140234 讨论哦

网友W:
不考虑电压损失的情况下16平方可以

网友W:
不考虑电压损失的话16平方足足够

网友X(2011-05-17):
35平方以后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