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4):
利用加一、除法等指令可编程估计出一段程序的扫描周期范围。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是说,比如,用一个数据寄存器,每个扫描周期加1,得到规定次数所花去的时间、或规定时间内累计的次数,然后算出平均扫描时间。

楼主:
是的,是三楼所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