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什么是感性负载  什么是阻性负载     谢谢了

网友A:
简单地理解,感性负载是存在电感的负载,阻性负载是主要体现为电阻性质的负载。

网友B:
负载有三大类:感性负载;容性负载;阻性负载。

它们分别由电感的感抗、电容的容抗、电阻的阻抗来表示。见《电工基础》中的定义。一般实际的负载,是这三种负载的综合,如果定义为那个负载的特性,那就是该负载在总阻抗中,占得比重绝对多。

网友C:
个人理解,电磁阀、接触器线圈等属于感性负载。指示灯等属于电阻负载。

网友D:
一般认为有自感现象的线圈类负载,是感性负载。不带自感现象的电阻类负载为阻性负载,如电热管等。

网友E:
负载按其性质可分为感性负载,阻性负载和容性负载三种。
感性负载:大量靠电磁感应工作的设备,如电动机,电焊机等属此类。
阻性负载:如电取暖,电烘干等高电阻设备。
容性负载:如用来提高功率因数的并联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