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380V9000W蒸饭车用多粗的线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4*6+1*2.5电缆
金海春

网友B:
6mm²铜芯线。

网友C:
4平方,足够

网友D:
我用4方线(铜线)

网友E:
9k*1.5就是实际电流.你说呢/

网友F:
4mm²铜芯线就够了

网友G:
4方铜线足已

网友H:
3X4 +1的电缆线。

网友I:
可以用3*4+1*2.5电缆

网友J:
a=w/u1.732可知a=9000/380*1.732=13.7A根据电线电流换算4平方的铜线足够了.

网友K:
是三相还是两相?

网友L:
4*3水线

网友M:
电饭锅是纯阻性的,觉得应该用6平方的线,支持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