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我们厂用的是西门子plc300系列 .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分站上的设备  自动瞬间停机   并没有什么报警之类的信息  查看设备停开机记录信息  都是在 同一个时间停的
但是那个分站上的其他设备不停   一直就是那几台设备停   一开始怀疑  DO模块有问题   更换后还是不行    和前面出现的情况一样    现在只好把这几台设备强起   运行     请问  高手们 还有其他原因没   谢谢

网友A:
查供电
请你先检查一下供电,再就是有没有瞬间断电的可能!

楼主:
已经查过了  供电正常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总线会不会  有问题  我们这几个分站离的比较远  中间还有两个分站用的是光纤传输的上位机会不会瞬间监测不到数据  起保护呢

网友B:
如果是网络问题,可以在主站增加OB82,86 122

网友C:
程序看过没有

网友D:
“都是在 同一个时间停的”。查一下源程序,是否编程人员故意设置的。

网友E:
查用负载设备电流是否存在过载
你设定的电流是不是低于负载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