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我的机器电气这块的配置是这样的:松下FP2系列PLC,HITECH的PWS6800C人机界面,人机界面通过RS232与PLC通讯。机器很庞大,因此装了很多急停开关。我是想知道,人机界面能不能实现如下的显示功能:例如,急停开关被按下,在人机界面上可以看到文字的提示“急停开关被按下”?还有人机界面能不能显示PLC的I/O表,以及I/O的状态?我们目前的状态显示,是从急停开关一对常开触点串一个白色指示灯,当任何一个急停被按下时,相对应的指示灯亮。我觉得这算是硬显示,我是想通过人机界面实现软显示。
     以前我记得注塑机的电气控制系统中,人机界面可以显示I/O状态,文字提示等等。我的意思是人机界面和PLC配合使用时,能不能实现非常直观的显示,例如文字,图像啊,而不是老是看PLC的指示灯,或者参照PLC的故障代码。我想像这样的功能用工控机很容易实现。我是想能不能做一个通用的硬件平台和软件平台?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可以编写脚本或者宏来辅助完成.. 最重要的是作者的编程水平....

网友B:
呵呵;可以实现;

楼主:
编程复杂吗?

网友C:
不复杂,但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D:
这些是触摸屏的基本功能,找个他的手册看下,这些功能都好实现的

网友E:
这应该是人机的基本功能,否则用人机干什么呢?

网友F:
这个功能非常简单的,你按照说明书操作应该就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