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使用刀开关
  应注意的问题
  刀开关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用配电盘上的隔离开关停、送电;闸刀胶盖损坏或遗失后,仍然用来开断电机等负载;闸刀平装或倒装;开断电机的胶盖闸刀合闸时三相不同步,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等。
  主要应对措施有:没有灭弧装置的刀开关不应切断带电流的负载,配电盘上部装设的隔离开关很多没有灭弧装置,即使有,灭弧能力也很弱,直接停、送电可能造成弧光短路。
  当前农村配电盘多是上部装设隔离开关,下面装设漏电保护器控制的交流接触器,其正确的操作顺序是:停电时,先停下接触器,然后拉下隔离开关;送电时顺序相反。
  闸刀应垂直安装,使夹座位于上方,不能平装(水平放置)或倒装(夹座位于下方)。平装的操作不方便;倒装的可能在分断位置由于刀架松动或闸刀脱落而造成误合闸。
  合上闸刀起动电机时,若两相先接触,另一相接触稍迟,在此瞬间电机绕组对外壳泄放电容性电流,流入大地,会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机越大该电容性电流越大。所以应细心调整闸刀刀口或触头,使三相同步接触。

使用熔断器
  应注意的问题
  熔断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忽视熔断器的作用,贪图省事,把低压侧熔丝设得很大,高压侧熔丝用铝、铜丝代替;低压侧熔丝设得很大,仅靠高压侧熔丝保护配电变压器。
  主要应对措施有:熔断器有良好的保护作用,熔体的熔断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3~2.1倍(在此范围内主要保护过载),超过额定电流5倍及以上,熔断非常快(主要保护短路)。近年来配电变压器因过载、短路而致损坏的占很大比重,设好熔丝,发挥熔断器的作用就能避免这类事故。
  配电变压器熔丝容量的选择规定:高压侧按额定电流的1.5~3倍选取;低压侧稍大于额定电流,最大不超过20%~30%。
  低压侧有众多的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因而发生过载、短路的机会较多,故其熔丝一定要紧扣额定电流,不能过大,以此有效地保护配电变压器。

使用交流接触器
  应注意的问题
  交流接触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发现主触头表面发黑或有所烧损就修锉;接触器运行时线圈始终通电,线圈易烧毁,噪声大。
  主要应对措施有:一般来说正规开关产品的主触头基材为铜、表面为银合金。由于银不易氧化,即使有一层氧化膜仍能保持很好的导电性,从而避免触头发热过甚烧坏,延长触头寿命。若锉掉银合金层,其他金属在电弧高温下容易氧化,则增大接触电阻,流过电流使触头温度升高,温度高又促使触头进一步氧化,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触头烧坏。且修锉后接触压力减小,使接触变差,通电能力下降。所以许多电工都有越锉烧坏得越快的体会。一般情况下,触头有所烧损或发黑可不清理,表面有硬物可用钳子拔掉,有污物可用柔软材料擦去,不要修锉,烧蚀严重则应更换。
  大中型交流接触器应附加无压运行装置,闭合后线圈无压运行;或配用无声节电电路(如无声节电器、节能型漏电继电器)。吸合后无声节电运行,不烧线圈,消除噪声,明显减少接触器损坏。

使用漏电保护器
  应注意的问题
  漏电保护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因总保护动作频繁,或根本送不上电,电工将总保护退出运行;家用漏电保护器跳闸送不上电,强推上开关送电。
  主要应对措施有:首先,采取技术措施减少非正确动作,把照明户均衡地分配到三相上,把正常漏电流平衡掉,这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调整开断电机的闸刀,使其三相同步接触;普及末端保护,减少总保护动作机会。
  其次,对正确动作,应及时查清原因,去除信号源;查出单相金属性接地故障点,避免因漏电造成的电能损耗;查出错误接线,如配电盘上有负载接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两端,线路中不同保护系统混接等。严禁将漏电保护器退出运行。
  由于在一个家庭内范围小,对线路熟悉,容易查清。不可强推上开关送电,否则将损坏保护器。